液压故障--请教

楼主(2010-07-16):
大家好
遇到这样的事情;平磨的操纵手柄(在关掉电源的情况下)很灵活操作也很轻松,
可是启动液压后手柄很紧操作起来很费劲,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了

网友:
en ?

这个问题我们也很棘手哎,怎么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这个不算故障机床可以正常使用,但操作工人不满意,弄得我很没面子啊,敬请高手了,

网友:
这个嘛可能是通阀坏了

网友:
旁通泄压阀坏了或堵塞

楼主:
狂之伤、宋情你们好;
非常惭愧,看了半天图纸也没找到旁通泄压阀啊
请二位高手说得具体点为盼,通阀在那个位置上,
平磨型号是M7132H(杭州机床厂)

网友:
换个新阀不就结了?阀老了失去液压平衡,操作就费力

网友:
会不会是压力太高了,仅供参考一下。

楼主:
回楼上;
是3年的新平面磨床,阀芯与阀体的配合间隙检查过了没问题的,
油泵压力由原来的1.2调到0.8也不行
~哎

网友:
具体情况要看图纸了!

网友:
具体看图纸~~  应该是哪个阀块堵死或是流油不畅

网友(2010-11-18):
學習中~ 不過還是要考慮更換時的成本~

网友(2011-12-31):
阀芯间隙大了,我厂的液压调直机液压阀在油泵没启动时很轻。启动后很沉,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