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的弹簧钢丝校(矫)直---请教

楼主(2010-07-16):
请教

0.3的弹簧钢丝校(矫)直 ,要求很直,表面不能有划伤

网友:
应该有专业的矫直机吧,你可以百度一下啊……
还有,很直是多直??总有一个数字上的表示吧??

网友:
应该是拉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线度跳动要在0.5MM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拉的话会改变材质的,性能都会改变

网友:
0.3的弹簧钢丝, 直线度跳动要在0.5MM内

网友(2010-08-15):
长度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超过一米长最好!

网友:
直径0.3mm长度1000mm直线度0.5mm你干什么用?
除非你两头张紧固定可以保证直线度,否则根本不可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校直以后还得加工    那你拉直了  放开以后不就又回原形了吗?  帮忙在想想办法

网友:
在拉丝厂看到过有那种校直的,可以去拉丝厂看一下!就是改变盘圆直径那种厂。

网友(2011-08-06):
较直很容易,拉丝厂都有调直机,但你想较直一米长就有点难度

网友:
采用热处理方法也许可行,回火处理后再淬火,其次就是需要解决氧化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求太难了,国内几乎是做不到的

网友(2011-09-27):
搞这样的丝做什么用的啦?

网友(2012-03-29):
这个看样不能这么玩,要求太高应该从别处入手,坐等高手!

网友(2012-05-13):
难度太大,要非常规方法

网友(2012-07-15):
矫枉必须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