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打孔易出现积屑瘤,有办法么?

楼主(2010-07-17):
ADC-12压铸铝件,打一个8.5直径深度9的通孔。工件毛坯上已经有一个直径7深度6的盲孔了。所要做的就是把盲孔打成通孔。现在使用的是不二越的普通高速钢钻头加工。由于后续工序的需要和减少清洗,所以工件采取半干式加工,每个工件打孔前在钻头上涂点油然后钻。使用的是普通台钻。2500的转速。现在加工下来,发现打了几百个以后,钻头就开始出现积屑瘤。孔就打大了,只好报废。烦的我索性做几个就拿把锉刀上去掸下钻头上的积屑瘤。长久下去这个也不是什么好办法,请各位给个解答看看,有什么办法不?换钻头之类的想法暂时不考虑,手上高速钢钻头多,硬质合金的没有要去订购的。

网友:
加冷却液,多退几次.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2500的转速,高了吧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开三条分屑槽,加大前角,R槽圆滑,钻尖夹角取140度到170度

网友:
调节转速,避开容易产生积屑瘤的转速
钻头磨损,切削热量增大,也容易产生积屑瘤,及时更换钻头

网友(2010-11-13):
第一:高速     第二:钻头后背开出排屑槽   第三:钻头增大后角

网友:
按常理来说,用高速钢钻花加工铝件是绰绰有余,应该是你在冷却方面做的不够!

网友:
谢谢大家俺学习了!!!!

网友:
2500的转速太高了,高速钢的切削速度应该小于30米吧,要想积屑瘤少,磨钻头时用高号数的细砂轮最后光一下,并检查前刀面是否够光,常检查刃口是否钝了该复磨。最好能多用冷却液,油性的好。

网友:
你选专业做铝合金的的钻头,应该没有问题,速度太快了,参考对照表,调整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