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键怎么加工啊?

楼主(2010-07-17):
这样的键怎么加工啊?想了半天也没啥好方法》
原图已经拍照见下图:(因为我画的CAD忘记标30度角了)

网友:
资质尚浅希望哪位高人把三维的给俺弄出来,让俺看下。(这图实在是看不懂啊?怎么2个0.7的余量啊?)

网友:
还有调质HRC26--28,就这么个垃圾键还要求那么精确!哪家热处理厂能做到这个样子?同样的硬度计不同样的人测出来的数据都不会一样MDHRC要求25--30不可以啊一看画图的就是一“二”

楼主:
还有调质HRC26--28,就这么个垃圾键还要求那么精确!哪家热处理厂能做到这个样子?同样的硬度计不同样的人测 ...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设计的,我是按照设计部给的图纸复制来的。没办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0.7mm余量是两个面的。刚才说错了。底面和正面

网友:
看看,有什么学习没?

网友:
就是个钩头楔键,1:100斜度不要求很准,因为有0.7的装配余量,装配时要配研的。硬度合金钢可以的。

网友:
可以铣或刨或者线切割

网友:
我是菜鸟,进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线切割应该来的快些~!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何其简单,批量大锻造后铣加工,搞个工装。
          批量小自己线切割,然后铣个斜面了。
          热处理硬度好低,刀具直接切

网友:
45钢粗铣后调质
在照图精铣就行
记得留着0.7余量
不知道你的客户检验方式是什么样的
不过一般这种东西调质出来硬度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大多数热处理厂都能做的差不多

网友:
传说中的钩头楔键,其他不知道了,只在手册上见过,呵呵

网友:
先用火焰切割机进行下料,板厚选23或以上的厚度。下料时两个件合在一块进行下料,中间留一些余量,再机加工时再周边加工完了,再从中间分开。然后热处理。
本来是要传图片的,不会传,能看懂我说的方法吗,不知道能不能行的通,我也是刚接触。

网友:
拉完荒再去调质处理,不然的话你的道具会损失很大的。要是研磨得话你的成本会很高的,而且加工工期会很长的。

网友:
用线切割割出来再用锣床铣

网友:
铣床? 可以么 菜鸟我是铣床? 可以么 菜鸟我是

网友:
就用45钢哦 (其实A3就好了)不要热处理因为要求的硬度太低了
线切割把外形搞出来 在铣小台阶啊 很方便的
这个很简单的啊

网友:
看看,有什么学习没?
我学习一下

网友(2010-09-13):
我不太懂啊,还是帮你顶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