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分割器马达的选型---请教

楼主(2010-07-17):
要做一台直径850的圆盘8等分也就是8个工位,打算用凸轮分割器但是生产厂家说分割器间歇时间只有2秒左右。我要求要间隔5秒也就是工件要5秒的加工时间,厂家建议用电磁离合器来实现时间间隔,想问一下用什么型号的马达合适,扭矩3Nm左右,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希望各位高工来指教。除了电磁离合还有别的方法来实现吗?表达不是很清楚见笑了。

网友:
马氏凸轮么,貌似间隔时间可以用转速控制的啊,加个减速机不就成了。另外用伺服电机也可以吧。

网友:
查一下啊我的帖子有凸轮分割器选用资料,不会做链接

网友: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
给楼主推荐一套组合件:
带刹车感应马达+马达控制器+减速机
分割器需要转动的时候,马达启动,当转动到位置后,马达停止,通过马达控制器,可以将马达很精确的停止,而且带刹车的马达,可以将马达保持在所需位置

网友:
计算你的运动时间与停止时间比例,能调整到和凸轮分割器一致最好,只要用变频电机控制转速即可
如果不行,建议采用电机停止的方式,电机会有频繁的启停运动,选择电机的时候需要注意

还有一个昂贵点的方案,采用伺服电机+减速器+凸轮分割器,运动方式基本上可以随意调了

网友: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
给楼主推荐一套组合件:
带刹车感应马达+马达控制器+减速机
分割器需要转动的时候, ...
引用 网友A:

    今天去调试机的时候就在客户公司看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就是一个带刹车减速的电机同步传动一个分割器,控制电机的速度就可以控制度数啦,控制度数就可以控制总数啦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一个DD马达(空心)电机,就可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注意扭矩就OK了,但价格较贵哦

网友(点评):
学习了,早没看到你这条评论

楼主: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
给楼主推荐一套组合件:
带刹车感应马达+马达控制器+减速机
分割器需要转动的时候,马达启动,当转动到位置后,马达停止,通过马达控制器,可以将马达很精确的停止,而且带刹车的马达,可以将马达保持在所需位置
十分感谢您  的方案,电气师傅说很好,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可行

网友:
直接用普通的电磁离合,+普通的电机和减速电机扭矩通过选型的时候选择大于他的就可以(成本绝对要比伺服便宜)加一个感应片,定位精度完全可以达到要求,这种结构已经很成熟,没什么后顾之忧,之前做了好几套装配机都是这种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方案,回头和电气师傅交流一下,比较哪一种方案即成熟又节约成本。

网友:
比较流行的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电磁离合,另个就是变频器

网友:
分割器的停顿是按周期计算的,如果楼主要求的停顿时间是固定的,完全可以采用刹车电机+减速器+分割器实现所需动作要求,而不必去要求电机反复启停去控制。另外,对于圆盘在分度时的惯性一定要考虑,回转惯性过大会影响分割精度。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的选择是明智的,一个小的感应司电磁刹车电机,价格不贵,

楼主:
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旋转45度角要在1秒左右完成,惯性是挺大的不知道如何下手,很郁闷。

网友:
同步电机可以分度啊·~~~~~~~~~~~~

网友:
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旋转45度角要在1秒左右完成,惯性是挺大的不知道如何下手,很郁闷。
引用 楼主:

    惯性大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1、减小回转半径 2、减小回转质量、3、增大分割器型号   4..选择合适的分割器停顿角度。楼主可以把相关数据反馈给分割器供应商,分割器供应商可以帮你计算或做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天思前辈的建议,我会按照您的建议和供应商交流的。要是有别的问题还要向你请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提供的信息

网友:
怎样解决的?采用哪种方式?LZ出来说说!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那个厂家的方法是可以的,是用电阀离合器来使电机停止来达到增加间隔时间的目的,但是执行起来很麻烦,且必须用一个控制器来指挥离合器的工作,于其这样倒不如,直接在控制器上设置这方面的参数,如果没有的话,加一个延时开关就可以了,不用很多钱而且好用。另一种方法可以用减速机将电机转速调下来或者变频器也可以呀

网友(2011-01-11):
给楼主推荐一套组合件:
带刹车感应马达+马达控制器+减速机  ....分割器需要转动的时候,马达启动,当转动到位置后,马达停止,通过马达控制器,可以将马达很精确的停止,而且带刹车的马达,可以将马达保持在所需位置

网友:
直接用普通电机+减速器,再知道分割器动静比.就可算出你要时间.

网友(2011-11-28):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华鼎机械有限公司的 是 一家专业生产凸轮分割器的厂家 有需请联系陈金鹏13420665088

网友:
在马达与分割器间加减速机既可以解决时间问题,又可以解决扭力问题。马达的扭力可以相应减小。电磁离合器建议加一个避免马达频繁启动

网友(2012-11-23):
有一种软件,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可以不可以采用别的方案呢?

网友:
普通的电磁离合的便宜  采用伺服电机+减速器+凸轮分割器 看精度高 你就选  后者

网友(2013-02-16):
凸轮分割器可以设计到停歇时间5秒左右,但是凸轮回很大。

网友(2013-11-17):
建议用伺服,频繁刹车会导致电机温度很高。频繁起停,对电机好像也不好

网友(2013-12-20):
我看过用步进电机驱动凸轮分割器的,不知那样效果怎样。

网友(2014-04-03):
用马氏轮机构

网友:
好像,有人发帖分享了相关资料的!你收索一下!

网友(2014-11-07):
你好,根据你的情况,你可以选用刹车感应电机来实现,因为正常分割器最多停留3秒,你需要停留5秒的话需要电机配刹车,我是专业生产电机和凸轮分割器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5016761092唐先生

网友:
附件是凸轮分割器选型软件,各个厂家的都差不多参数。计算出来后理论值都是偏小的,分割器和电机功率都要再加大一个等级哦!

Q_]_分割器恱型(密码sn).rar

网友:
1.带刹车感应马达+马达控制器+减速机
2.三相马达变频控制;
3.伺服马达。成本高,不建议使用,有钱的主可以考虑。
防撞分割器保护可用磁粉离合器,但成本太高,建议用机械式扭力限制器;
一般分割器厂商配的都是AC刹车马达同步轮直接连接,没加扭力限制器。

网友(2020-06-27):
引用 楼主: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
给楼主推荐一套组合件:
带刹车感应马达+马达控制器+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