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你设计一只米国那样的运输狗,你会怎么做?

楼主(2010-07-17):
米国的运输狗很强大,视频中,看到,用力踹他一脚,他能不倒,而且回复平衡!能适应各种路段,能适应爬坡。。。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一下 ,大家可以先猜猜米国机械狗的设计要求,也就是军方给的要求呗,
比如,适应全地形行走,可以顺利以不同速度上下坡。。。小弟愚见

狗狗

狗狗

还是狗狗

还是狗狗

网友:
这个视屏我也看过,这头驴子的动作非常连贯,在冰面上都不会摔倒

网友:
实用上;三/四轮加三/四脚可以省去复杂的平衡控制系统

网友:
这个小毛驴似乎很复杂啊!!!

网友:
山寨外形没问题,但电控部分呢,那个陀螺仪芯片哪弄去,买个iphone拆下来?但具体参数不会整啊

网友:
无思路,坐等楼下解析

网友:
我们去年给一个公司作过这东西的详细分析报告,难点在于:

1 ,数学模型,这东西的数学模型,那个公司一定玩了不少年,按推测,起码3年玩不出,玩出来还要仔细修正,没有2年,也不可能,

2 控制系统,别小看这个捷联平台,由于动作幅度非常大,牵涉多维同时修正,计算非常复杂,DSP的水平很高,在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运算速度非常高,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器件,

3 那个小汽油机的可靠性很高,对环境的适应性非常强,

4 执行机构的设计,包括驱动器件,现在也解决不了,这类东西在世界上无处采购,必须自己玩,

结论是,6-8年之内,无论你怎么山寨,达到现在的那个东西的实际水平,基本不可能,还有投资很大,项目组起码要10个家伙,每人每年按60万计算,仅人工支出要6000-8000万的水平,其他不计,

网友:
应该是采用了模糊控制技术,输入样本信息,反复学习能够适应不同的外界环境,对样本以外的类似输入也具有一定的判断力。
许多先进的控制技术中国也在研究,但大部分是在做论文时用一下,很少用到实践中。

网友:
不仅是模糊控制那么简单,举一个摔跟头的例子,小孩走路摔跤,是因为头脑中的比对样本少,但基因里的东西依然可以保护你,比如松弛处理,所以孩子从高层跌落以后,摔死的不多,其跌落控制技术,采用最大面积法,到一定年纪以后,样本逐渐取代基因决策,而起主导作用,当踩空以后,你的直觉算法是控制接触,减小损害,这个是不过脑子的,即不经CPU处理,直接由你的DSP信号给肌肉,
所以,大人发生空追死亡比例高,纠其原因,可以解释为跌落次数少,假如每天跳楼,逐步积累,死亡比例就低了,高空跳伞,发生故障时,当发生高空缺氧昏迷以后,死亡率又低了,

所以,说回原来的那个典型东西,当驴踏空以后,接下来发生什么? 怎么玩?这个是学问,当时会场就安静了,别看这么一个例子,米国有几千人在玩,玩好多年了,有模型,有算法,有器件,
我们有什么? 当时大家鸦雀无声了,哈哈,请大家说一个控制转换的问题,说说转化速度,没有一个家伙敢开口,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你头上有多少顶帽子,帽子可以买,很便宜,我问的是算法,这个没地方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当时在场,没有给他们指引指引思路,让他们开开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