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堆焊焊道的裂纹——求教

楼主(2010-07-17):
堆焊耐磨层的工艺,如何避免焊道出现裂纹,希望高手给予指教,或提供相关资料
在下不胜感激
QQ:516805376

网友:
预热很关键.

网友:
对啊,主要是预热和保温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能否提供一些具体的零件的典型工艺参数啊,以供参考。虽然知道大概是预热 保温,但是不知道确切的参数还是不行,找不到规律

网友:
预热600°一小时,焊接,保温一小时,随炉缓冷。

网友:
堆焊耐磨层?
我堆焊过管模,预热250,保温300.焊接时电流550.电压32.速度350,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