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搞冶金机械的朋友,这个玩意是干什么用得?

楼主(2010-07-17):
老板拿回了一台玩意。要求测绘制造。也没有说明和技术要求。只能照葫芦画瓢。做出如:图片。只知道是冶金机械用的,叫做压放装置。请内行朋友帮我看看。说说制造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楼主:
是由竖直和横向的两只油缸组合成的。好像要夹紧什么工件。图中咖啡色的是碟簧。

网友:
做锁定用的,比如轧机到位以后,要锁定,还可以在其他地方锁定,

楼主:
感谢大侠回帖。前面有两块似虎钳的钳口。不知道要夹紧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一般是设备在滑道上移动,钳口夹紧移动导轨板边上的导板,夹紧可以固定,你可以看一下小轧机的夹紧,

网友:
靠2个油缸不能直接判定,轧机的缩紧装置有定位缩紧,压下锁紧,有轴向间隙锁紧,都不是这种形式,轧机的锁紧一般是一套契型油缸完成,该装置两套油缸,应该不是,而且目前看运动形式,不是单一锁紧,应该又三维锁紧概念,估计不是轧机锁紧,发散下思维,是不是与卷取机上的踏步装置有关?

网友:
刚才搜索下,应该是电炉系列的电极抱闸

网友:
夹紧压放装置

应用范围:  主要用于电石生产企业,用于电石炉电极的夹紧、放松及提升、下降。

机器特点:  夹紧压放装置,控制电石炉电极升降、电极压放、压力环抱紧,采用液压控制,设备简单、先进,维护方便。

img]

网友:
8楼所言极是,铁合金炉上的电极压放装置。

楼主:
回复铁匠。谢谢你了。就是这种东西。铁合金炉上的电极压放装置。靠碟簧的恒定力量夹紧电极。液压油缸只是起到松开电极的作用。

网友:
电极压放装置,是电极提升装置中一部分, 好像GE玩整个系统。
这个要求是很苛刻的, 因为我记得不是直接夹电极,电极外有绝缘层。
要求要绝对可靠,就和氧枪提升定位装置一样。

网友(2010-10-05):
铁合金炉上的电极压放装置。

网友:
果然,网络的世界很强大,不知道的总会有别人知道

网友:
组合把持器的部件,把持电极筒。用于铁冶炼合金的矿热电炉。

网友:
学习了。谢谢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0-11-15):
重庆铁匠回答问题真是太仔细了,你说了我就没有得说了

网友:
个油缸不能直接判定,轧机的缩紧装置有定位缩紧,压下锁紧,有轴向间隙锁紧,都不是这种形式,轧机的锁紧一般是一套契型油缸完成,该装置两套油缸,应该不是,而且目前看运动形式,不是单一锁紧,应该又三维锁紧概念,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啊,又学到东西了啊!

网友(2011-05-05):
呵呵,就是一台液压松闸,弹簧上闸的制动器,只不过结构稍微另类一点儿而已。

网友(2011-07-04):
十分佩服重庆铁匠的专业见识,我要说的是液压缸比较好解决,碟簧还是用进口件的好,国产件很难保证力量的稳定。

网友:
液压夹钳,由碟簧加紧工件,液压缸负责松开。

网友:
原理和制动器相同,靠弹簧力夹紧,液压打开,即所谓常闭型

网友:
参观 学习  膜拜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