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锥度螺纹怎样计算比如1:16的锥度

楼主(2010-07-17):
怎样计算出1:16的锥度值

网友:
计算如下D-d/L=1;16     锥度直接用1/16开正弦

楼主:
能       说      详    细   点   吗

网友:
(大径-小径)除以Z向的长度=1: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1:16的正玄涵数值

   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长度为16mm大端直径比小端直径大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