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我想自己做一台复卷机

楼主(2010-07-17):
我是新手,但很想自己做一台复卷机,功能是可以计数的,有刹车的,电机可以调快慢的。

楼主:
第一次来,第一次发贴太紧张了,忘记问问题,就是电路方面怎样做,还有电机电器方面的配置,需复卷的材料是17克的拷贝纸。

网友:
楼下同学谁能告诉我

功率多大适合加离合?

楼主:
但对我们来说,是太难了,,新手,请指教,,如果做这样一台机械大约要多少成本吗?

网友:
成本要看你所选的元器件的质量和价格,要买计数器﹑变频器﹑磁粉离合器﹑带减速箱的电机,加上机械自己做估计要6000-8000元左右!

楼主:
上面的高手能指教吗?我QQ350657239

网友(2010-11-21):
你这机器也太土了吧!

网友(2011-03-05):
我也想知道,对磁粉张力器不清楚原理。

网友:
变频控制,恒张力。不知道你的卷径多大,最大张力10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