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难题---请教

楼主(2010-07-17):
大家好,
平磨的操纵手柄在不开启液压泵时很灵活,旋转也很轻松
可是液压泵开启后手柄操纵起来就很费力气,操作工人干活很不方便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有液压原理图才好分析。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
没描述清楚!操作手柄是工作台换向手柄还是换向速度调节手柄!

楼主:
是速度调节手柄,就是工作台的开停、卸荷、调速手柄,谢谢

网友:
很明显配合间隙过大了,在压力的情况发生了偏心载荷.说明磨损加剧了,如果是新的,说明制造误差.谢谢

网友:
调速阀加压后旋转阻力变大属正常现象.

楼主:
回五楼;
是3年的新平磨,阀芯与阀体的配合间隙检查过了可以的,液压油也换新的了,
油泵的压力由1,2调至0,8也不行,手柄以前挺轻松的,就是最近出现的,
操作工人干活很不方便,弄的我很没面子啊~
回6楼;
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二位高手的关心

网友:
系统压力有没有偏高
溢流阀会不会卡死
把各个压力阀拆下来清洗后重装试下呢

网友(2010-11-13):
由于以前很松,最近才出现过紧现象,可以考虑机械损伤或磨损。另外间隙即便是在要求范围内可能由于偏磨等因素造成操纵力增大。个人意见。

网友:
最好发个图 啥的。

网友:
应该是压力造成的,阀间隙过大

楼主:
故障现在还是没解决
郁闷;如果是机械故障(感觉阀芯的配合间隙可以,3年的新机床又是手动阀不会有磨损的),那么有一台用了20多年的老平面磨床的手柄很松动,松动到不能定位,调整好的速度工作一会儿手柄就自动滑落下来,我加了阻尼弹簧才解决
这手柄紧不知是什么原因,有时其它液压机床也有此现象,应该是个普遍问题,望高手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