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92怎么挑扣

楼主(2010-07-17):
那为指导一下    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英制螺纹

网友:
用G92走的是螺纹循环。加工出来的螺纹式自带退刀的,比用G33这样的走出来就好了这样一点。走刀路径类似于走一个梯形。注意退刀槽的大小,避免撞工件。程序编写起来比较省力点,只要第一句指定Z 向即可,其他循环的时候只要直接写出X 向值即可。如编写一个M6螺纹程序就是这样的                                  :G92 x5.8 z-20.F1.;x5.6;x5.4;x5.2;x5.17;g0 x20.;z20.;

网友:
G92是螺纹循环的,只要先设置好循环起点,再设置螺纹大经,长度,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