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熔模铸造管夹易产生表面缺陷,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17):
熔模铸造管夹过程中易产生坑坑洼洼的表面缺陷(画圈处),烧培后的模壳表面光滑,但浇注后表面缺陷不良高达15%左右!该如何解决??谢先!!!管夹如下图所示:

网友:
什么材质的,放没放冒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冒口与浇口为同一部位,由上而下浇入!1窜5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补充说明材质了!!!
    材质为钢!!!!!!!

网友:
可以从2方面考虑:
1)这个方面都说烂了,就是耐火材料的耐火度和灰分及含铁量;翻番教科书就行了,不过选择操作起来比较难以实现,只能多找几家供应商试用;
2)熔模铸造90%的缺陷都跟面层涂料有关。不知道你用的面层涂料粘度多少秒?这种缺陷可以试着提高涂料粘度,同时测量面层涂料厚度(做玻璃板测量);适当提高面层粘度可以提高表面质量;但要注意硬化时间,硬化不充分反而会导致面层起皮。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做实验,摸索。其他工厂的经验拿过去也不能直接用,毕竟各工厂的实际情况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粘度为25-35
   2、表层涂料40-70目石英砂  硬化前干燥时间为30-120min,硬化时间为15-20min,硬化后干燥时间为20-60m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以上表层涂料参数是否符合制造要求????

另外组模是以5个模芯均布在以浇棒为中心的圆周上,制壳后组模底部与上部模芯无间隙,这样是否会影响钢的冷却(达不到逐层冷却的目的),导致模芯底部与上部收缩且得不到补偿,从而成形缩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组模未完全浸入氯化铵溶液中是否会引起表层起皮???

网友:
冒口与浇口为同一部位,由上而下浇入!1窜5个

网友:
回复  天涯莹道心

请问以上表层涂料参数是否符合制造要求????

另外组模是以5个模芯均布在以浇 ...
引用 网友C:

    是否符合要求我也无法判断,因为各工厂的实际情况不同,所用原料不同,这些经验没法在不同厂家通用,只能作为参考去摸索自己的经验。看其零件形状应该不会存在散热问题。首先你的确定是表面缺陷还是缩孔类的内部缺陷,这2者的解决办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天涯莹道心

组模未完全浸入氯化铵溶液中是否会引起表层起皮???
引用 网友C:

    不完全浸入硬化液中当然会起皮了,引起铸件表面凹陷或鼓胀;严重的就会因模壳强度低而跑火。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缺陷存在于表面!!从缺陷分布来看,同一个产品弧的起点与端点存在,而中间没有,这样的现象占所有表面缺陷的90%以上(制壳后组模底部与上部模芯无间隙,中间半圆之间有大于10cm以上的间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学习了!!?
    另外我想问下,一般硬化时间为多少???制壳时每层砂壳都一定要是干燥的吗???

网友:
是水玻璃

的工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熔模铸造出来表面缺陷严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最好拍张刚清完砂的照片上来看看;
面层使用石英砂的话硬化前我们一般不风干,直接硬化,就是在硬化池里涮一下就拿出来风干4-12小时;
如果使用煤矸砂硬化前需要风干的.面层以后都需要风干,硬化时间一般5-10分钟,视涂料稀稠了.

楼主:
回复  loverymo

    你最好拍张刚清完砂的照片上来看看;
面层使用石英砂的话硬化前我们一般不风干,直 ...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了!请帮忙确认下!

网友(2010-12-12):
路过!!也谈下自己的看法,可能要看下浇口设定的位置,焊接方向等,包括产生这种情况是每串上的几只还是分炉次的,先从工艺分析,在分析原料操作等。总体不太好说,还是希望将问题描述在具体些

网友:
引起缺陷的原因很多,试着降低浇注温度试试,
造成你所说的那种表面缺陷的原因可能是:
1.涂料问题,面层粉的耐火度不够。
2.热处理时封闭不严造成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