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沿曲线阵列装配?难题招标加100积分

楼主(2010-07-17):
已经在实体曲面上,沿空间曲线阵列好了螺钉孔,现在要装配螺栓,近300个,如何实现阵列装配?别告诉我挨个装。在好几个技术论坛发过这个帖子了,目前都还没有答案,看看这里有没有高人。在用NX6.0。

网友:
正确回答加100分。

网友:
既然螺钉孔和螺栓的位置是相对确定的,楼主为何不先装配好一个螺钉结构然后再阵列呢?(未经检验,一个想法而已!)

楼主:
有过这个想法,但是,还要装一些别的标准件,总不能都那么做吧

网友:
不见得你要求的功能,软件都可以实现,软件受算法的限制,有些作不到,有些是要做到其资源占用非常庞大,假如你现在做不到,找其他软件试试看,软件功能都有一个最详细版说明,那上面没有说明的,就办不到,

提示你一下,对曲面,可以分解,分解成非常近似的可利用曲面,比如柱面等,就可以处理了,对有些曲面,假设分层处理,也可以,
不能盯住一个不放,那样就无解了,哈

网友:
建议次元上图,可以大致画一下。有图好说话嘛。也可以让高手们实地试验一下。

网友:
UG我不懂。不过我想问一下,沿空间曲线阵列300个孔是怎么实现的(既然是阵列,肯定不会是一个一个生成特征吧)?可否将此空间曲线另存为一个零件文件,用与阵列孔特征相同的办法阵列生成300个螺栓特征。然后,将“长”在空间曲线上的300个螺栓这一“零件”,整体装配在组件上。
个人想法,楼主如有兴趣不妨检验一下。

网友:
我有过这样的装配问题,我当初只是装了15个螺栓就 受不了了 我以前看过他们用的是类似知识融合啥的 我不是很清楚 也是一个一个装的 但是 他有个零件库 只要定位好了 螺栓 螺母总动给你装的 很简单的

网友:
已经在实体曲面上,沿空间曲线阵列好了螺钉孔,现在要装配螺栓,近300个,如何实现阵列装配?别告诉我挨个装 ...
引用 网友A:

    我查到一个解决方法  装配-组件-阵列 -从实体- 我没权限发url连接 你自己再研究一下吧

网友:
如果你的螺栓安装空位也是阵列得出 那么 放置螺栓就比较容易了……

楼主:
楼上的各位,再说明一下,阵列实体特征很容易做到,我要的是阵列装配,要装的东西很多,不可能都做实体阵列,denglde 哥们说的靠点谱,还能详细点吗?998大侠见多识广,但是这样问题,您理解偏了。
用了13年UG,还在被这样的事纠结,悲哀啊!其实可以用二次开发解决这个问题,无耐没那精力了,这里只想知道有没有捷径,还是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楼主想过用“宏”没?

网友:
呵呵呵!看来有些问题想偷偷懒是不成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