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软材料?

楼主(2010-07-17):
今天,我在车一工件时遇到了一些问题,特来请教。加工一个直径为50*150车至38.8*145,在车的过程中发现材料有问题,你的车削量大时铁屑缠到工件并打坏刀具,车削量在2点时铁屑不会断一直车刀完,但车好13件后在按原先刻度进给时刀具突然被打坏了,所以十分不解,想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二。
       注明:材料很软有点像45#刚但不是,经过两位长期从事车工的师傅证明是软材料。

网友:
以为是车聚氨酯等软材料呢。不懂帮顶。
可以在车刀架上面装一个断铁屑的东西吗?比如伸一根杆出去。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数控的刀片还是手磨的,如果是数控的,那有专门断削槽的刀片

网友:
绝不会是45#  估计A3都没有这个要么就大切削量要么就0.5mm以内但很毛哦 要是公差大酒一刀到位吧  主轴转速要高

楼主:
用的是手磨的刀,今天在坏了4把刀的情况下试出来了,刀具的断屑槽要磨的刚好到位,并且转速要在630转,走刀量在32个丝进给量在4点最好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缠刀,刚开始有点缠但不会打刀,接着就开始一点点的断屑了。

网友:
实在不好断削的话,你试试在外圆上没40mm长度先切断刀切槽,便连续车削为断续切削,最后留点余量精车

楼主:
那样很慢,今天用了最原始的方法,速度低,进给量大,两刀车完,一刀车6点,就是有点缠工件大概要10分钟一个,

网友:
通过老师傅证明是软材料???

楼主:
是的。两位长期从事车工的老师傅。

网友:
断屑的原理主要取决于切削变形,变形大则容易断屑,变形又分为基本变形和附加变形
基本变形主要由 刀具前角 负倒棱 和切削速度决定 不知道你加工的零件具体要求如何批量如何 如果不是很严格,可以减小刀具前角 加宽负倒棱 和适当降低切削速度
附加变形主要由刀具上的断屑槽决定,你可以根据你的吃刀深度和进给量综合决定
个人建议采用 外斜全圆弧型断屑槽

网友:
看回帖向大家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是要求断屑的话  试试增大前角  对于刀具磨损  试试磨个负倒棱 刀尖稍微磨顿点

网友:
楼上的 增大前角 有助于断屑吗? 你的意思是 刀具越锋利 越容易断屑?

楼主:
yuanxiaolin说的对,刀子磨成那样,好车多了,一直断屑,而且加工时间也大大减少了,在有就是用YT15的刀片好些耐磨,车的亮,WT的刀片不经用,

网友:
呵呵,都是车的行家啊
, R' V) O! V4 Y. T在下也可以顺带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