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量如何测量?

楼主(2010-07-17):
偏心量为0。05MM的偏心套,外圆在V型铁上定位旋转,用杠杆百分表测内圆的跳动应为多少!请解释一下

网友:
应该是0.10MM,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他居然敢问,你也敢答我就敢加威望下次这样的问题不要直接回答,让他自己先算一下

楼主:
废什么话!  不懂才问!   你是首席还是助理!!

网友:
楼上的,这态度就不对了,这论坛是互帮互助,没有人收你一分钱,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要问,至少也要谦虚一点。

网友:
你不高兴骂我两句,无所谓。强调多次了,不管问题简单与否,先自己查资料,然后和身边的人沟通,没辙了再问。请看本版置顶帖。当然,不是法律。即便是法律,行人不许闯红灯,不也有很多人闯吗?

楼主:
请你看看4楼的!    不懂就要好问! 知道的就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问题!有些人总是自命不凡!高高在上!

楼主:
我是社区新人!初来乍到!多有冒犯!同样是搞机械,隔行隔山,差距那么大!本想扩展学习一下。。。还是关注主业吧!  绕道走!

网友:
楼上的几位,是不是哪位欠楼主钱没还啊
( p  S- n7 c4 }, q0 I楼主发飙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
对,是0.1mm,原理简单,杠杆百分表单向的误差,当零件转过180度时,最高点和最低点之差除2就是偏心量。

网友:
我来借楼主的地盘扯点别的:在缝纫机厂里面时,就遇到这样测量偏心量的问题。那里只有海牌高度规、V型铁、自制芯棒(磨床)、大理石平台,我们那老师傅是这样教的:
1、零件装夹在芯棒上,用螺丝固定于V铁上
2、用高度规校平芯棒(大小头,直径差0.02,这样零件穿在上面就比较紧)用手慢慢转,那个累呀!!
3、然后把零件用同样的办法也校平,还是用手转!!!
4、旋转V铁90°,测得两圆心的偏差就是偏心量。

网友:
问题简单,大家可以原谅他

网友:
一笑而过。。。。。。。。。。。

网友:
大家相聚在一起就是讨论问题,不懂才要问呀,不然开这个论坛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2010-11-01):
如果你觉得不容量计算的话,直接用AUTOCAD画出来,就直观了

网友(2011-05-27):
不懂就要问!

网友(2011-07-28):
偏心量是半径的变化量

网友:
不知这是事故还是故事,知识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学的,但人品和态度就不那么好弄了。
陶潜说,不求甚解

网友:
表的读数是偏心量的2倍。

网友:
学问学问,一边学一边问,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人是学而自知不是生而自知,难的也好,简单也摆你觉得人家提问没意义你可不参与不就行了吗?这又何必,和谐啊!

网友:
百分表读数的一半即为偏心量。

网友(2011-08-28):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简单,自己画个简图就能OK了。

网友(2012-05-01):
应该是0.10MM,不知道对不对

老鹰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