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可以直接买到的工装元件有哪里?

楼主(2010-07-18):
市场上可以直接买到的工装元件有哪里?除了台虎钳,三角爪盘等这些机床附件。我转遍了杭州这边机电市场,只看到有卖压板压块的,其他的比如说V形块,定位块等等都没看到

网友:
顶一下 看看 有没有做这个的

网友:
找一些生产组合夹具的厂家就可以了
我们买的定位销,V形块,虎钳 都是保定向阳航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网友(2010-08-20):
NEWPORD,misumi,这些太多了,重要的是要学会去怎么去找;找的不对当然就找不到了

网友:
要看你要买孔系还是槽系的,一般需要根据你的要求定制,也有标准的。保定向阳航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孔系夹具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