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径124内径90圆管 内压10MPa,上下端盖怎么密封?

楼主(2010-07-18):
新手请教大家,参数如题,材料为热轧不锈钢无缝钢管,内充变压器油,上下端盖怎么设计?多谢指点!

楼主:
在线等大侠指点。。小女子不盛感激~

网友:
我感觉加0型圈密封应该没有问题
不知道具体怎么样
这样的东东没做过
呵呵

网友:
管子无限长吗?????????螺纹堵头密封。短的话,平板螺栓压紧

网友:
我也想知道,静候高人!

网友:
应该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网友:
不能加焊法兰吗?

网友:
两头用螺纹结构连接,密封用O型圈径向密封结构,压缩率可取为15%,密封圈用丁腈橡胶

网友(2010-09-15):
两头用1:16锥度的螺纹,再加O型圈

网友:
合计了楼主的管壁为17MM,
这个厚度方法就很多了!
一是楼上的提到用螺堵或O型圈进行密封
二是参考轴承座端盖密封!
个人觉得不是太难!

网友:
螺纹密封吧,比较简单,全密封的话什么都不用不着,省时省力

网友:
请联系我sr5521@126.com

网友:
是否是无缝钢管中间有轴,有的话请车工配着O型密封挡圈车上下端盖即可。
或者在与无缝钢管结合面的上下端盖外沿请车工配着O型密封挡圈开槽即可。(无缝钢管中间无轴)

网友:
法兰加筋板,好像还不保险。要充分利用内压形成密封机构。

网友:
管头部焊法兰,法兰中间车个O型圈的槽,加O型圈就可以了。

网友:
去找武汉德格曼密封技术有限公司,他们那的人对密封很专业,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电话:027-84838841

网友(2012-05-28):
能不能用一个管塞,同时具有径向密封和轴向自紧。

网友:
压力大,采用法兰连接方式,密封采用O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