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NC] 求解:在仿真演示中无法演示刀具运行轨迹

楼主(2010-07-18):
第一次练习pro/NC(4.0版的)。照着教程一步一步做的。做到第六步的仿真演示里出错,找不到原因。
教程是这样写的:在【NC序列】菜单中依次选择【演示轨迹】--【屏幕演示】选项,系统弹出【播放路径】对话框,从中单击【向前播放】按钮·····
我选了【演示轨迹】选项,但没见到有对话框弹出~~~~~此时对应的消息窗口显示内容为:
*为铣削 计算刀具轨迹(NC序列#1). . .
*创建切片...
*大约100%已执行...
*工具路径已创建好,请检查设定。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原因。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没刀路就是没做好,,命令都没错。仔细检查前面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我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