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装配的配合---请教

楼主(2010-07-18):
请教高手~!
我是用sw2006,请问齿轮的装配配合要怎么做?我搞了很久都搞不出来,
最好能说出详细的操作步骤。
先谢谢啦!!!

网友:
楼主可否说具体点,比如是保证中心距,或是齿啮合?

网友:
装配方式里面选齿轮装配就行了啊

网友:
装配方式里面选齿轮装配就行了啊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1、仿真前轮齿无干涉。(采用齿槽中心线与牙齿中心线重合配合,分度圆相切或保证中心距,仿真的时候要把中心线配合压缩掉否则无法旋转

2、两个选择要素的半径之比必须等于传动比,否则仿真会出现牙咬牙!

楼主:
谢谢!!我再去试试。

楼主:
有点像了,谢谢四楼的!

网友(2010-10-23):
用齿轮配合,要输入正确的中心距,传动比,在零件中画辅助线,一个画从中心到齿顶圆的辅助线,另一个画从中心到齿根圆的辅助线,这个在齿轮配合的时候会用到。进行齿轮配合后,压缩配合来检查配合是否成功。有干涉的话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