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氧不好的铸件,出现气孔什么样,有典型的吗

楼主(2010-07-18):
图片最好,讲细点也行

网友:
铸件气孔不仅是脱氧的问题,许多问题都可以导致表面气孔,你把你问题说清楚,人家就可以解释,

网友(2010-10-09):
你应该告诉我们是铝件还是钢或铁什么的吧,皮下气孔好像见过。

网友(2010-11-11):
又是一个发“迷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