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硬度不均,敬请各路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10-07-18):
我刚从大专毕业,对于铸造,我了解的不多。我们厂现铸造的QT500-7挖掘机用端盖,P体在30~50之间,各微量元素和稀土均在允许范围,然而总得不到硬度均匀的铸件,铸件硬度现在在167~200之间,如何才能得到硬度在190~200之间的铸件,敬请各路高手给些建议和指点!谢谢!

网友:
请问后道热处理做了吗?最厚的部位和最薄的部位硬度相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铸件成型后直接在砂模里冷却,然后进行机加工。铸件壁薄处200,壁厚处167,请问如何才能提高壁厚处的硬度?

网友:
二个办法,在壁厚处放置冷铁,还有就是热处理。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冷却快慢造成的硬度不均匀。其他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十分感激!

网友:
版主就是高

手啊

网友:
热处理适当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好好按照工艺要求做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你要求的太NB 了,硬度允许波动范围居然只给10,

网友:
二个办法,在壁厚处放置冷铁,还有就是热处理。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冷却快慢造成的硬度不均匀。其他没有什么 ...
引用 网友A:

    高手,学习了!!!!!!!!冷却的一致性才是关键啊!!!!!

网友:
高手啊,放冷铁。在砂型替换时替换冷铁,好办法。
楼主若有兴趣可以在壁厚处做个实验,看看其组织是什么样的,看看铁素体有多少,什么状态。这样你就很快成为师傅了。哈哈

楼主:
冷铁实验做了,波动范围为20,铁素体等未检。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2011-01-28):
好,赞同,优化孕育处理及热处理工艺

网友:
楼主的要求比较难,看你的铸件壁厚悬殊多少?硬度差10度还是很难做的,壁厚悬殊,如果一定要求这样,只有热处理

网友(2011-03-29):
主要 是 理论  跟工人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