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气保焊、氩弧焊?---请教

楼主(2010-07-18):
什么叫气保焊,  氩弧焊,   激光二氧化碳焊,激光光钎焊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望高手赐教

楼主:
顶一个,期待高手,怎么会这样啊,都没有人啊

网友:
基本资料自行百度或者谷歌,这里提供一些稍微深入一点的。

内容如下(都是PDF格式):

惰性气体保护焊在事故车维修中的应用(一)

氩弧焊焊接缺欠的分析与防治

手工钨极氩弧焊工艺参数选择

氩气的保护效果

钨极氩弧焊的三种引弧方法

激光-CO2气保复合焊的焊接过程稳定性研究

CO2激光深熔焊缝影响因素

家兔皮肤的CO2激光焊接(这篇文章很有趣,推荐看看,医学实验,非机械专业)

镀锌板激光钎焊接头拉伸性能研究

双光束激光钎焊工艺

异种金属的激光钎焊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病毒的,我衔接2次,都阻止。请再发一下吧

网友:
回复  长驱鬼魅

    是不是有病毒的,我衔接2次,都阻止。请再发一下吧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的,我重新测试了一下,可以顺利下载解压。用kis9.0和360扫描,未发现病毒。实在不行可以解除防火墙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衔接2次才下完的,解压后 打开 怎么是空白的呀

网友:
回复  长驱鬼魅

    我也是衔接2次才下完的,解压后 打开 怎么是空白的呀
引用 网友C:

    FT,这事怪了,兄弟站内联系我吧,留邮箱的干活。

网友:
呵呵 楼主很有诚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