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世纪星,程序效验软超程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18):
华中世纪星!程序效验软超程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
软超程报警,当然是软超程了。首先检查机床的位置,,效验时最好把主轴移到工作台中间正上方。如果还有报警,,看哪个轴报警,,就在程序中查该轴的移动参数,,有的时候是书写问题,,很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