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可以加工尼龙吗

楼主(2010-07-18):
我不懂线切割 一般看都是用来加工金属材料的 我现实可以的 放电击穿嘛(大家不要见笑啊 我是个菜鸟啊)

网友:
线切割放电加工以铜线作为工具电极,在铜线与铜﹑钢或超硬合金等被加工物材料之间施加60V~300V的脉冲电压,并保持5um~50um间隙,间隙中充满煤油﹑纯水等绝缘介质,使电极与被加工物之间发生火花放电,并彼此被消耗﹑腐蚀.在工件表面上电蚀出无数的小坑,通过NC控制的监测和管控,伺服机构执行,使这种放电现象均匀一致,从而达到加工物被加工,使之成为合乎要求之尺寸大小及形状精度的产品。
尼龙是绝缘体产生不了放电,应该不能加工,个人愚见!

网友:
尼龙不能用线切割加工的

网友:
好像木才加工中有一种和线切割一样,直接用一根钢丝来把木头劈开,(只是听说过还没亲眼见过),如果有的话我想可以用来加工尼龙。

网友:
材料必须是导体,绝缘体是不行的!

网友:
劈木材的那种线外表面有很小的齿的,线切割的线外表面是光滑的。两种加工方法不一样。一种靠小齿锯木头,一种靠电火花加工工件。

网友:
前面说得很清楚,不能加工…………

网友:
线切割放电加工以铜线作为工具电极,在铜线与铜﹑钢或超硬合金等被加工物材料之间施加60V~300V的脉冲电压, ...
引用 网友A:
我们那的线割貌似是用钼丝的~

网友:
尼龙可以用锯木得那种线锯来加工的~~ 不过加工时要加冷却~~不然由热效应引起的加工间隙变形很大~

楼主:
谢谢啊 着也就是我突发奇想的问题 那种钢丝锯我小时候见人家做家具的用过 在一块木板上把线画好 直接就可以锯了 那锯子和弓差不多

网友:
LZ的尼龙件如果是薄板件可以再线切割上加工。
加工方法:将钼丝换成电阻丝固定,给电阻丝通电使电阻丝发热,按图编程序后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尼龙适合才用切削或热加工,木工的那种丝锯主要是用作发热小,材质疏松的材质,尼龙材质致密,用于丝锯加工排削不畅且切削阻力大,显然不如锯片或摆锯。

网友:
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  尼龙当然可以被钼丝割开   嘿嘿

也就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网友:
好像木才加工中有一种和线切割一样,直接用一根钢丝来把木头劈开,(只是听说过还没亲眼见过),如果有的话 ...
引用 网友A:

    线锯和线切割是两码事,,,,楼上仔细看过吗?线锯是带齿的。

网友:
不可以的
凡是不导电的东西都不能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
尼龙绝缘体,线切割不能加工
用铜丝是在20世纪,现在多用钼丝,价格便宜,又好用
线切割不是电蚀,没有相互的消耗,而是瞬间高压脉冲熔融金属,宏观上就是切割成一个缝隙。
要是用锯木材的钢丝来锯尼龙,表面光洁度会很差,尼龙尤其特性,不是木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说了吗,只是听说没有见过。

网友:
切割放电加工以铜线作为工具电极

网友:
加工不了的,线切割是用钼丝加工的,上边有导电块!

网友:
谢谢,线切割的对象要导电的才行。

网友:
凡是不导电的东西都不能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
线切割并非是用“线”去“切割”啊

靠的是电蚀

网友:
赵本山有个小品,《扯蛋》,看过吗?

网友(2010-09-13):
线切割中能加工导电的金属材料

网友:
加工尼龙有个另类方法纯属想像,不用电火花,换成钢丝,然后在走丝的时候架一个酒精喷灯之类的加热,利用热量溶化尼龙,粘在钢丝上的尼龙应该被火焰烧掉,滚桶速度慢些。加工完手工倒角。我没这么干过,就是yy出来的办法,不一定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线锯!可以锯尼龙!但是没有精度!

网友:
线切割加工的是导电物体

网友:
电化学也曾学过,但是忘记了。仰视高人

网友:
不能,不是导体,不行

网友(2010-10-18):
线切割放电加工以铜线作为工具电极,在铜线与铜﹑钢或超硬合金等被加工物材料之间施加60V~300V的脉冲电压,并保持5um~50um间隙,间隙中充满煤油﹑纯水等绝缘介质,使电极与被加工物之间发生火花放电,并彼此被消耗﹑腐蚀.在工件表面上电蚀出无数的小坑,通过NC控制的监测和管控,伺服机构执行,使这种放电现象均匀一致,从而达到加工物被加工,使之成为合乎要求之尺寸大小及形状精度的产品。

网友:
不能,尼龙是绝缘体不导电。

网友:
可以尼龙用水刀加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人家用的是高级线切割,穿铜丝的

网友:
楼主是想用电热丝切割吧?

网友:
尼龙切割看外形,可选择的很多
可以用盘锯,也可以用丝锯。

网友:
尼龙不能用线切割加工的,只能加工可导电的材料。

网友:
尼龙是绝缘体产生不了放电,应该不能加工

网友:
目前最前沿的研究是可以的,但估计你没机会接触到,我们用它加工过不导电的陶瓷

网友:
线切割只能加工导电材料,尼龙可以用水切割

网友:
不能加工,线切割加工的工件必须要能导电

网友(2010-11-17):
线切割分为快走丝,中走丝和慢走丝,其中快走丝和中走丝是用钼丝往复运动对工件进行脉冲火花放电蚀除金属、切割成型,而慢走丝则是用铜丝往复运动对工件进行脉冲火花放电蚀除金属、切割成型,因为是脉冲火花放电蚀除,所以工件一定要导电才能加工。

网友:
更正一下,慢走丝的铜丝是一次加工,不能往复运动。

网友:
你说的是电火花线切割吗?如果是,就不能加工。

网友:
肯定不可以的啦

网友:
线切割是不行。听说有种叫激光刀的东东 ,我想可能能够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D:

的确 不是什么铜电极 那是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