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阀门?

楼主(2010-07-18):
这两个阀门是同一种阀门,一端接的是机器轴承润滑油的进油管,另外一端是润滑油的回油管。照理讲这么个位置应该是安全阀,可是安全阀好像没有这种样式的,老设备了,不知道是不是减压阀什么的,如果不是安全阀的话那它在这起到什么作用呢?上面的上汽是哪个厂家的意思?

这是另外一台机器上的阀门,位置和上面的阀门是一样的,应该是同一种阀门,看起来好像是减压阀,不过减压阀放到这个地方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哪位高人能帮我解答这么几个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
总不会是减压阀吧,减压阀怎么用到这个地方了,应该用安全阀才合适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一个单流罚
也说不好

网友:
这个阀门看起来非常像单向阀的

网友:
就是一个截止阀, 楼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下面的那张图总不会还是截止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下面的那个呢?

网友:
拆开看看结构!!!!!!!!!!

网友:
下面的阀门应该是安全阀  连接他的管线是跨线   当压力高时流体就会从该快线流过  起到泄压的作用
上面的感觉是单向阀面大  阀顶部的螺栓起到调节流量的作用

网友:
是调节压力的,因为有些设备的轴承部位不光是有油就行,还有一定的压力要求。压力过高轴承处要漏油,压力低了不能起到油膜对轴的抬升作用,所以就要用到这种调节阀来保证一定的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是属于哪种阀门呢,真希望把它给整下来拆了看

网友:
就是个简单的截止阀,么样其它的啊

网友:
都是一样的吗,不过有一个我认得,像是安全罚

网友:
有可能是止回阀,单向作用

网友(2010-09-10):
这个阀门么应该是自力式减压阀的。通过弹簧的力自己调节。

网友:
上面的肯定是单向阀,前段时间拆过一个,下面的感觉减压阀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应该是安全阀, 超过设定的压力就回油。

网友(2010-10-11):
貌似减压阀,但既然是接到设备润滑油管路进、出口的应该还具备一定的调节流量的作用吧?打开研究下

网友:
上面一个是调压阀,下面一个是节流阀。

网友:
上面的感觉是单向阀,可以调节流量。

网友:
手动流量调节阀,控制流量和压力用的,很普通的阀门也叫减压阀

网友(2010-11-15):
流体阀 单向减压阀 不好说

网友:
可调节的应该是截止阀,下面的应该是安全阀

网友(2011-06-02):
好像是单向阀,止回阀

网友:
就是一个截止阀,老式的,靠他调节流量的,现在用的是安全阀了,当不需要那么大的流量的是后把它打开一点就OK了!

网友:
单向安全阀,老式的。

网友(2011-07-19):
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单向阀,具体起什么作用,要看管道的布局了

网友:
第一个又肯能是止回阀

网友:
泄压阀
我用过冷却水管道中的

网友:
哈哈,润滑站用的旋阀,就是截止阀。

网友(2012-08-15):
光是这样说是看不清楚是什么阀的,要联系实际管路系统才能判断是什么阀的,先搞清楚工作的原理就知道路啦。

网友(2012-09-21):
多半可能是止回阀 结构和单向相似

网友:
有流向标记,应该不是安全阀,截止阀之类的,可能是单向阀,流量阀?

网友(2013-07-16):
自立式调节阀。螺栓是用来调节阀芯上的弹簧作用力。
至于是控制上游压力还是下游压力就要看取压点了,拆开一看便知。

网友:
单向阀吧?

网友:
感觉像是截止阀。。wuq:wb5u.com网上现金棋-牌游戏平台     dus:1ptx.com德州扑克下载

网友(2013-08-29):
安全阀和止回阀之类的怎区分呀,虽然我也做阀门绘图员的,可是我厂就生产球服和隔膜阀。所以不是很懂

网友:
止回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