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盾构液压问题

楼主(2010-07-18):
盾构推进系统当中的区域压力体现不明显,只有当各区域压力值设置比较悬殊才能体现压力差,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中当关闭一些千斤顶之后推进速度反而加快了,这会不会是滤油器有问题,使供油量不足?

网友:
手头没相关资料,把图纸传上来,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2010-10-20):
无聊,更贴,赚点威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儿像听天书 最好把你的图传上来才好分析。好像是“流量大了",才能快些吧...........

网友:
当关闭一些千斤顶之后推进速度反而加快了

本身流量就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