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灰铁件错箱,涨箱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18):
各位师傅;零件的关键是涨箱,然后才能解决错箱,大家有什么办法?   压铁怎么计算?

网友:
你是管工艺,还是自己办厂。用的是什么砂?铸件多大?

网友:
一般涨箱是指横向的,如果用的蚨喃树脂砂的话,除非砂模壁厚不够,一般不可能涨箱。
+ M6 }4 X1 {4 l3 ?1 o用的潮模砂的话,需要用箱套。压铁是防止抬箱的,一般根据铁水的浮力外加保险系数计算重量

楼主:
搞机械加工工艺,一般黑砂,我认为主要是抬箱 ,然后引起上箱错箱;主要是浇注工艺不对才引起抬箱

网友(2011-01-24):
先明确造型方式可以达到砂型型腔硬度是多少?是否有箱/无箱造型?先算好砂铁比?在选择合适的压铁形状,保证浇注方便,可以压住大面积?抬箱一定要消除,确定合适的压铁重量.对于涨砂,控制好现工艺条件,测量好尺寸变化,根据尺寸变化合理修整模具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