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Sim中HCD库的例子在哪里,请明确告知,非常感谢

楼主(2010-07-18):
AMESim中HCD库的例子在哪里,请明确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2011-05-11):
我也需要这些资料  谢谢

网友:
amesim HELP菜单--->  AMESim demo help... ---->弹出窗口中 选择Libraries   OK!  Hydraulic Component Design 找到了。
至于提供的模型(ame文件)则在x:\AMESim\7.0.0\demo\Libraries\HCD 下面。
此外,X:\AMESim\7.0.0\doc\pdf\manuals 目录下面的也可以看一下,其中amesim_tutorial.pdf是网上较多的中文教程的原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