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主轴电机---请教

楼主(2010-07-19):
由于设计需要想选用交流伺服主轴电机西门子的 本人对电器不懂请教各位大侠  我选用60WK的基本转数1500  扭矩382最高转数5000  我想知道10-1500转速是否恒定在382NM?  1500Z转以上扭矩会不会减少  高转速扭矩大还是低速扭矩大   先谢谢大家

网友:
大侠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供货商要选型手册啊。
俺机器里的手册有点老了,没有你说的这种电机。难道是你说错了。
给个IPH7184-NF的曲线,一看便知:

网友:
我也不懂电呀。
是不是电机使用时,一般都用恒速较多,但需自己控制?
当然也有恒扭矩情况,有点像抽水机,电压高点,就抽的快点,低点抽的慢,但至少要把水抽上去。
或者电动车也算恒扭矩吧?难说,晕了晕了

反正得自己控制,电机出厂就一个曲线形式。

网友(2011-07-01):
电机为何需要恒扭矩或恒功率?这是由机械加工的特点所决定的。低速时机床一般用大扭矩铣大面,钻大孔、攻丝等。而高速时主要用小刀干活,刀具材料的许用切削速度是一定的,所以要扩大机床的工艺范围,就必须低速大扭矩而高速恒功率。

网友(2012-07-07):
谢谢各位的介绍,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