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钢结构铁塔的安装技术---求助

楼主(2010-07-19):
真诚求助: 现有一80米高钢管塔需要安装,塔重75吨。不知用何种方法既安全又方便,望各位朋友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本人联系方式:linghuichina@163.com    最好站内留言

网友:
前不久听说老家有用直升机吊装的,对于这座塔,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不好意思,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请问:
1.该80米铁塔是否已经是一个整体铁塔,需要位移安装?
2.该铁塔需要从钢管下料开始,制造安装?
3.要在已经制造好的80米高铁塔上面安装其他大部件?
4.或者其他什么意思。

我朋友可能可以帮助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是样板图,我们现在生产一架同样的铁塔,结构是钢管加螺栓连接,求教方便的安装技术。

网友:
对不起,这几天太忙,没有上来。

这类钢塔的制造安装工艺方法,要根据你们公司的设备情况而决定选择的。

1.整体制造安装也是一个方法,该方案最好是离安装现场较近的地方实施,以减少运输难度。原上海老电视台的200米发射塔的制造和安装就是采用这种工艺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不需要高大型起重机等。
2.分段制造安装工艺方法也可以的,这种工艺的要点是:保持分段接口处尺寸对安装十分重要。这种方法是在车间内制造分段,然后把分段运输至现场,安装成一个整体。这种方法可能需要一个适合分段重量和铁塔高度的塔吊。

无论如何,你都需要一个具有国家牌照,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团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在百忙中给予帮助,我们生产在四川,安装在浙江。我也想用分段安装的方法,15米一段,不知有没有80米以上的吊车。或者底50米用吊车,上面用分体组装,外加脚手架,不过这样很费工,不知那种方法更方便。

网友:
朋友,80米塔吊安装,够塔吊钱么。告诉您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这信号塔都是这么安装。先安装第一节。然后以此为基础上吊杆带滑轮(吊杆长度大于单节长度)。用卷扬机吊装第二节。以后以此类推。

楼主:
王先生您好:您提供的方法非常好,对我的帮助太大了,非常感谢!
我有个问题还想请先生赐教:塔体单节重量有5吨,对边宽从上到下为4米到11米,那么吊杆该怎么架设才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铁塔采用分段制造安装方法,无论从经济效益角度,还是从生产制造安装角度来看,其分段划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工艺过程。分段划分首先需要考虑的应该是吊装设备能力及吊装方法、其次才是分段吨位(大小)确定及制造定位方法等。所以,你应该根据施工吊装设备能力,确定铁塔的分段划分。分段均分15米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低效益方法,理应不予采纳。

一般来说,铁塔的设计过程中已经考虑到分段划分的部分因素。

分段安装过程中,铁塔本身就可以作为吊装设备的一部分。因此分段的划分,同时应该加上一个受力分析计算,以使其成为安全的吊装设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如何,你都应该坚持,安全生产第一

如果铁塔分段划分的妥当,采用工程建筑中常用的分段提(顶)升法就可以解决分段的吊装。分段提升法是一种安全的,经济的工艺方法。

铁塔及其他钢结构(包括造船,桥梁,高层建筑等)都是从下料,放样开始的,工艺性很强,工艺路线设计是相当关键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介绍上海一家大型船厂的高级工程师(造船界有名的,教授级的)给你做工艺技术顾问的。

网友(2010-11-04):
答案非常值得借鉴,我全都记住了,留印。需要的时候一定好好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