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不锈钢(铁)的磁矫顽力小,强度与硬度较高?

楼主(2010-07-19):
我本身选用的材料是DT-4C在加工后再退磁热处理,磁性还可以,可材料变脆了,易开裂。
我看老外用的类似零件是低碳合金钢。不知道国内什么牌号的材料能选用?谢谢!急

网友:
找马氏体的不锈钢吧!  可以加硬和带磁性。

网友:
40Mn2试一下,回火矫顽力120A/M

网友:
钕磁铁电镀,效果也不错的,当然,比较脆,不适合进行二次加工

楼主:
谢谢,那回火工艺怎么控制?多少温度?保温多少时间?另外,好像,这个材料市场上挺难买的,哪有正宗的?我需要的量较少。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