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折再冲还是先冲再折啊?各位兄弟帮帮忙。

楼主(2010-07-19):
如图所示,,我是做设计的,,具体生产方面不是很清楚。  板厚1.5mm        我工作重点在装配方面,具体工艺我是不了解,但我知道什么时候要了解些什么工艺。    分工合作嘛,呵呵。

网友:
是的。 折弯有一个最小折弯高度。 4.7,看你的板厚似乎是1MM, 加工起来不怎么方便,钣金产品大部分都是先冲再折,铆柱最后用压铆机压上去

网友:
先冲吧,不然没那么大的冲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产品一般都用NCT加工的,

网友:
呵呵,做设计的不懂工艺,如何加工?

网友:
要求尺寸不高的话  可以先冲在折
尺寸要求高的话  可以折弯之后再做落料

网友(点评):
是最后冲孔,不是落料,别搞反了

网友:
应该是先折再冲.要不然很难加工4.7的位置..

网友:
先冲,再折。要不然不好加工。

网友:
先折再沖,不然4.7處做不好

网友:
如果量不是很大的话折完后线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主要负责装配部分设计,,,我给尺寸,,供应商做就ok了。确实不懂,,没做过,,不过我重点不在工艺,只能慢慢了解了,,知道肯定比不知道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验都系靠积累,我们年轻一代都是在努力中

网友:
如果先折再冲,4.7的边模具如何压的住的
应该先冲再折还是可以的,只能用窄刀槽了(如果板厚了也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折弯有一个最小折弯高度 4.7MM, 加工起来不怎么方便,钣金产品大部分都是先冲再折。是不是考虑一下结构能否改动。

网友:
先冲再折,折得时候下模选4mm的。保证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到重点了,谢谢。  那把4.7mm改为多少方便先冲再折呢,,这样供应商加工起来比较容易。。先折再冲的话定位和模具各方面可能不太方便,,我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改为8mm,那可以了吗?   要具体到生产。

网友:
回复  kuangxin1

    我想改为8mm,那可以了吗?   要具体到生产。
引用 楼主:

    1.5mm的材料,用5倍折弯刀口的话就是8mm,
也就是最小可以折6mm,所以你将设计改到8mm是保险的。
完全可行。

网友:
先冲再折,改为8mm后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不能确定能否加工的话,可以先拿设计初稿找到加工商让其出个方案啊!

网友:
先沖, 再刨槽, 再折彎

网友:
我也是感觉:如果量不是很大的话折完后线切割,之后再处理,要不冲完再折的话也容易变形

网友:
不管是先冲 还是先折  难点就是在 4.7MM  这一个折弯上  。
如果量大 可以选择开一付普冲模具
量不是太大的话,我个人认为可以选择先冲后折  4.7MM 可以选择V6 刀槽  上刀磨 选择 尖刀(这样应该不会伤到模具)

网友:
如果4.7mm不是很重要的尺寸,要么改大,要么直接去掉,方便加工;如果结构不能改,那也只能选择先冲再折,先折再冲,模具受不了。

网友:
4.7改0要看你做什么的,会影响其他工艺吗?如果要求不高我建议是先折再冲防止折的时候板料的拉伸

网友:
先冲再折,折得时候下模选4mm的。保证没问题。
引用 网友E:

很赞同你的方法,不过我认为下模选5MM的也可以的,因为,先折后冲的话,蒲冲下模边到韧口也就3.2MM,很容易下模搞坏

网友:
4.7的位置如不重要建议加大到楼主说的8MM,采用先冲再折。如改尺寸不方便可以折完激光切割。

网友:
回复 网友F:
激光割的话,定位扫描的时候总归还有误差,我觉得没这必要。能做出来,何必这么繁琐。

网友:
量大的话,是不是考虑模具成型呢

网友:
那要看你们公司的设备了,可以先冲,也可以先折。那些一点一点的是什么东西。是铆钉孔吗?如果是的吗。通常视数量多的情况下都是先冲再折。一般折弯机V槽最少可以加工5MM的。

网友:
把4.7改为1.5(板厚)得了,先冲在折

网友:
呵呵我和你差不多可我干的不是设计奥

网友:
有两点,楼主需明示,1、板厚,2、孔位的装配精度要求

网友:
4.7处加到6,在加道钳工工艺再加到4.7就可以了

网友:
4.7处加到6,在加道钳工工艺再加工到4.7就可以了。

网友(2010-08-18):
我是做采购的不懂技术。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了,顶一下再看

网友:
当然是先冲后折,不然上不了冲床

网友:
只知道大部分是先冲后折

网友:
先冲在折弯,尺寸可以在适当的调整折弯的R角来调整,但是注意,如果你要管控铆合后的铆钉中心到边的距离的话,铆合会使尺寸跑动大约+/-20条。还有你那4.7是底部到边的距离的话,一般使用冲压模具冲压的,他直接由你的母模决定,所以在模具做OK后,跑动基本很稳定。如果4.7是开口尺寸的话,容易跑动,但是这尺寸可以重工。呵呵。

网友:
先冲再折可以的,用尖刀,加6的下模,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同意23楼的想法。如果4。7mm这个尺寸没什么作用的话,建议要么直接去掉,要么把它加大。

网友:
T1.5,4.6的尺寸是可以带起来的,下模用6V槽,记得先冲后折!!!!

网友:
必须要保证4.7的尺寸的话,建议折弯后激光切割

网友:
肯定是先冲,再折弯的

网友:
要看折弯机设备的精度,一般应该先冲后折,

网友:
单件的还是折弯后用等离子或激光切割好

网友(2010-10-28):
当然是先冲在折啦,我们做的产品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应该先冲,好像折弯后就冲不了了吧!

网友:
1.5mm的板,一般情况的话应该是spcc板材吧。
4.7mm的折弯尺寸的话,用V8的槽基本不可行。
前天,我们在折5mm折弯尺寸的板时候,用V8 把板材折变形了
只能用V6的槽,配合30度的尖刀,就ok了

网友:
都可以,先冲折弯时用6MM的槽避钉折。先折的话就要用一个比较长的打钉模。我是做折弯的,这种经常做。

网友:
要求尺寸不高的话  可以先冲在折
尺寸要求高的话  可以折弯之后再做冲孔
产品不复杂,就看你的尺寸要求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要加上线割,尺寸是没有问题,但你的成本的多高啊?这样还有订单?

网友:
先落料再折弯,4。7的地方用小点的下模折就OK了

网友(2010-12-30):
应该是先冲后折,仅供参考。

网友:
不要好于面子,那上图到车间找老师傅请教,如果加工上有困难就要改设计。设计也要考虑到能否加工,设计更要懂工艺。

网友:
先冲,再折.要不然凹模没有强度

网友:
出现4.7mm在钣金加工是不合理的,要求公差怎么算?

网友:
单看这种结构就知道它的精度不会很高,多是用来固定电路板的,通常的工艺排布是这样的:激光或NCT或易模下料, 再折弯,稍微对折弯了解的兄弟都能折出来的,再压铆就可以了

网友(2011-01-29):
建议你先折弯,然后如果精度要求高就线切割,不高就等离子割!

网友:
这个加工艺只有先冲后折啦

网友:
从事钣金设计不懂工艺,真的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可以先冲再折应该没问题,1.5的板材有4.7的高度可以折

网友:
先冲后折不然4.7處做不好

网友(2011-06-20):
1.5的 板  4.7的高度是折不起来的。可以考虑将4.7这个此处冲到6.0,折好后铣去余料就可以了 。工艺大致是:数冲-折弯-铣加工-去毛刺-压螺柱-表面处理等。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工艺处理是十分常见的。至少在我们厂

网友:
先冲再去压铆,最后折弯,我是做工艺的,你板厚小,可以用小槽口的刀折弯,压铆太靠边,一般的压铆机可能无法在折弯后压铆,如有问题联系QQ780644729

网友(点评):
哈哈,阿拉历来不用QQ,就用这个分辨谁是谁,这个号码的家伙,再说几句,哈

网友(点评):
"我是做工艺的",还以为大侠在逗乐呢~ 当然大侠"装"什么像什么,哈哈

网友(点评):
他留QQ了,一问就知道是谁了,玩这么低档的东西,冒充阿拉,哈哈,不过看他说话,知道是车间干活的,懂基本工艺,厂子不会很大,

网友(点评):
估计他也看到自己被揭穿了,就不去与他纠缠了,哈哈。看QQ资料年龄32,上海,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估计也是瞎玩玩,不过行为确实低劣,呵呵

网友(点评):
当然,大侠最好把密码给换了~~ 其他人看到这些也能猜出大侠的密码~

网友(点评):
谢谢大虾提醒,不给大家找麻烦,已经改了,估计他那个QQ也不敢用了,哈

网友(点评):
改了就好,不然贼还惦记着呢,哈哈~ 如果是我,肯定没脸用了,重换个号混吧~

网友(点评):
哈哈,再说是阿拉,阿拉把他厂子卖了,看他说什么,既然他是阿拉,他厂子也是阿拉的,哈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高,到时候人家肯定拼命拦着,"网上是网上,现实是现实啊,你是阿拉,阿拉也是阿拉啊",哈哈

网友(2016-03-14):
一般都是先冲再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