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不锈钢(铁)的磁矫顽力小,强度与硬度较高?

楼主(2010-07-19):
我本身选用的材料是DT-4C在加工后再退磁热处理,磁性还可以,可材料变脆了,易开裂。1 m' p0 [9 g0 t
我看老外用的类似零件是低碳合金钢。不知道国内什么牌号的材料能选用?谢谢!急

楼主:
或者请提供更好的热处理方法也可以,谢谢

网友:
磁性不锈钢能用吗????????俗称不锈铁。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楼主:
不锈铁,是可以用,不过矫顽力较大,有剩磁。所以试验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