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能不能给安装反了

楼主(2010-07-19):
最近看了论坛的一个液压故障,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换向阀安反了造成的故障,我很疑惑换向阀能安反了吗?换向阀的四个固定螺钉的方位是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是梯形。我在更换德国进口的阀的时候,安装反了根本按不上去,不知是不是有什么标准,请国内的设计师们要严谨,注重细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装反了,只能旋入三颗螺钉,没准安装的师傅以为另一个螺纹孔坏了呢!

网友:
确实有这方面问题,除非用粗暴的方法,还有就是把阀芯装反了

网友:
估计安装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只是安装的时候强拧进去的。就像二楼说的一样。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干过这事

网友:
标准的换向罚的油孔是不对称分布的,方向容易区别,安装孔正反都能对上拧入

网友:
国内施工有时这样,野蛮施工,赶进度,唉

网友:
当时一个气阀,车间装反了,不能用。

是针式换向阀。

楼主:
看来大家都有深刻的印象,愿大家为中国液压事业而努力工作。

网友:
前辈的经验要继承,教训要吸取

网友:
楼上那么多朋友都说换向阀翻转180°安装不上,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能翻转180°安装的换向阀太多了,只不过有的是油口空位不一样,有的孔位也一样。如果要是带底板一起拆下来的话,那就可以翻转180°的更多了,并且都是引进外国的技术,也是国家有名的大厂做的。楼上哪位朋友说了是国内的设计师们出错了,其实在国内的生产厂家有几个不是引进国外技术生产呢。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多找几本厂家的样本来看一下就会了解了。

网友:
换向阀是很容易装反,解决的办法就是细心,拆阀之前做好标记

网友:
油口是在阀体上确定的,装反阀芯不会改变油口位置,也不会改变中位机能。
换向阀的底板安装面通常是按照 DIN 24 340 form A、ISO 4401、CETOP–RP 121 H加工的。非标另说。
其中,DN6的阀底板螺栓孔是类似梯形,无法装反,否则有一个螺栓无法安装。不过如果叠加的阀太多,使劲掰细长螺栓也可能反装;
DN10可以反装,但是油口对不上,通压后会漏油;
DN16反装后4个M10螺栓能装上,2个M6螺栓孔对不上;

网友(点评):
非常专业的解答。

网友:
2楼正解,6楼。如果你反了也能装上,那是需要花时间的。比如螺丝摩点倒角之类。

网友:
学习了 受教啊 呵呵呵呵呵呵额呵呵

网友:
安装孔子是不对称的,有0。5MM的差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2011-04-10):
哈哈 学习了  努力啊

网友:
是啊,都有规定的,,,,,,,,,

网友:
上下面也不能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如果换向阀和阀座没有安装反,而是在接线的时候,把液压泵出口接阀的A口,油箱接阀的B口,液压缸分别接阀的P,T口,会怎样??????呵呵

网友:
只要在安装时多注意就行了

网友:
国内施工有时这样,野蛮施工

网友:
应该理解 ,毕竟我们起步晚啊  努力啊 大家

网友:
呵呵 确实如此 刚接触到一个阀板时,发现它上面四个螺孔中由一个“偏了”,还纳闷呢,弄这么麻烦干嘛呢?问了师傅才知道是防止装反的~

网友:
翻转180完全可以装。只不过油口对不上。所以装阀的时候,要根据阀块的油口装。

网友:
管式的换向阀就很容易装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佩服,估计这是长时间的实战经验所得

网友(2011-06-13):
国内的是参照国外的尺寸,安反了螺丝尺寸不对,有的能按但方向结构是错误的,不能用。个别的除外。

网友:
12楼的大校说的非常正确。他已列出了ISO国际标准号。现在国内流行的阀基本上都和他说的一至。大校应该是一个对液压阀颇有研究的高人。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  那说明设计人员很不专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东西  只要你看到过  用过就会知道的

网友:
对准油口就不会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俺也有过这种经历

网友:
换向阀反向会戴不上螺栓,但是非对称的阀芯稍不注意就可能装反。这是我的经验喔!

网友:
都是太不严谨若的祸。。。

网友(2012-11-12):
曾经就是有一次,一个换向阀安装反了,找了几个公关小组,专家都没搞定,呵呵

网友:
要看油口的

网友:
这类事帮故出在检查上。东西装完不检查就试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流水线生产,那装反的机会比较小。因为固定的人。做固定的事。而如果是一个或几个人在装一台机。装错或装漏的机率非常大。那唯一可以预防的就是组装完成后检查。是人在装,出错是一定有的。相信没一个人敢说做个十年没打过飞机的。

网友:
安装反了根本按不上去

网友:
反了确实装不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