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只走出一个刀路不去车工件,何故?

楼主(2010-07-19):
用数控仿真软件,仿真宏程序仿真机床是FANUC0iT,程序只走出一个刀路不去车工件是怎么回事,难道宏程序是在MDI下编写的吗是要用主程序调用宏程序吗,我是在主程序目录下编写的宏程序的,请高手不吝赐教举例说明。

网友:
能把程序贴上来吗
。。。。

网友:
用的什么仿真软件,,有的仿真软件本身都有不少毛病

网友:
有很多软件根本就不支持宏程序,

网友:
是不是设置上出了问题,查查看

网友:
别用软件,在车床上直接做。听你说的可以走出刀具轨迹,程序应该没问题!宏程序在主程序中可以的。

网友:
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2010-09-01):
只有加工的时候系统才会呼叫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