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数车加工偏心轴吗?

楼主(2010-07-19):
可以用数车加工偏心轴吗?提供一个程序

网友:
用四爪卡盘可以的,不行就做夹具

网友:
可以的,你提供个轴图,机床型号,给你编,其实跟普通轴类车削没啥区别,夹紧方式不太一样就是了

网友:
恩 可以的。程序跟不偏心的一样啊 其实就是加工的时候 用夹具改变下回转中心。

楼主(2010-09-04):
图纸中是由一个偏心的轴,其他地方时正常的轴,不用四爪卡盘,可以加工吗?

网友:
把图纸贴哈
我们长期做这个的
按偏心量设计夹具
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