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控制变压器接线---请教

楼主(2010-07-19):
机床控制变压器JBK4-100接线时,两根进线接线前电压正常,当接好后电压消失。由于是外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望指点一下!

网友:
能否说清楚一点?进电源是多少(是这个电压消失吗?)输出电压多少?(还是其中一个电压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根进电源都是380V,输出电压一路110V,一路24V.线接好后经测量,输入,输出都没有电压

网友:
外围有短路把!先把出线拆下看看】

网友:
把110v和24v的接线拆除(不接---空)380V接好通电后测量输入380V的电压,如果正常说明电源是好的,不正常就要查电源了,再测量输出的电压--不正常就有短路或者开路现象了,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

楼主:
谢谢大家,确实外路有出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