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内插黄铜,是否可靠?

楼主(2010-07-19):
不锈钢管内插黄铜,不知是否可靠,是否会因为两种材料的膨胀系数的不同而出问题?
谢谢!

网友:
做什么用,没说清楚,怎么给答案?
给出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呵呵,你得说清楚啊。要是DN50的不锈钢管内插DN25黄铜管,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感应加热的,所以设备上材料选用比较多的铜和不锈钢。对于这两种东西的结合用的也比较多。
不过你的一个“插”字让人想到的是“管”状物,管状物内部大都有液体流或气体流,温度问题不大。
问题是你问到了鼓胀,你会有多少温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