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链轮传动的链条长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0-07-19):
多链轮传动的链条长度如何计算,有高手露几手吗?

网友:
我们做连铸设备,辊子拉动需要链轮链条,一般是取稍微长点的,到时去关节

听厂子装配师傅说的

个人感觉有点水平的话应该可以计算出来吧?可能对于我们这里的非专业工程师有点难度。

何时成“大拿”?

我是学习的。

楼主:
我们做连铸设备,辊子拉动需要链轮链条,一般是取稍微长点的,到时去关节

听厂子装配师傅说的
引用 网友A:

    恩 不错的见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千万别这么说。我是来学习的。

现在感觉找个好厂子,碰见“牛人”好重要啊!

记得前段日子和一位老工程师说起齿轮的制造方法,直接给我一句你管他怎么做,按设计手册计算就对了,当场无语,我只是想多了解点而已!

楼主:
回复  232241342

    额。千万别这么说。我是来学习的。

现在感觉找个好厂子,碰见“牛人”好重要 ...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的是的。。。见多了就会不过现在我接触链条方面的比较少·

网友:
现浇结构尺寸允许偏差

网友:
我一般按照链轮的分度圆算 用软件模拟长度 再选一个整节数 然后做一个张紧轮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是有计算方法的,但是老是记不住这个公式,要是有简单的方法就好了,期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
传动是步进的,一步多少节,是不能变的.不存在拉长后切短再用的可能.要切就要去整步长的.

网友:
在有张紧轮的情况下只需要按照分度圆计算出所需长度,除以节距算出所需链条节数,再加上所需张紧链条数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张紧链轮传动的情况下(如滚筒链条传动装置)采用公式计算,一定根据中心距算好链条节数如有必要必须圆整链条节数,还要注意链条实际节数对中心距的偏差。对于多链轮无涨紧轮的计算用模拟的方法相对于理论计算要简单些。

网友(2011-12-19):
先大概算出总长度,再换算成链条的节数,取整,修正总长度就是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看看

网友:
欢迎包装机和食品生产线的同行!

网友(2012-05-15):
呵呵,是个问题

网友(2012-09-28):
最直接简单的方法:CAD将它们的分度圆相切连起来量长度___就出来了

网友:
我之前设计的链传动,问公司前辈,他们说链节数多点没事,到时可以拆卸,只不过要考虑张紧什么的

网友:
1.可以用绘图方式在图上计算出节线长度圆整成链条节数。
2.师傅说的多出几节的是要考虑链条重量,在实际安装时,由于链条本身重量带来链条下垂,不易拉直,而在运转时链条是要与链轮咬合的,这时链条有一边是紧边。安装时松,工作时松边会很松,因此需要有张紧结构。否则就要在电动后,去掉一些多余的链节。实际操作一次就会明白这个道理。特别是节距大的链条。

网友(2012-11-08):
根据中心距和链轮的齿顶尺寸等一并 再放点余量做调整即OK

网友:
有张紧轮就没什么担心的,CAD软件里按分度圆弧长和中心距算出周长,除以节距,约一个就是

网友:
节按照圆直径算就可以了,要有张紧装置和压紧装置。

网友(2021-03-2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如下图,知道两个轮的具体位置,第三轮的相对位置,知道链轮的齿数,也知道链轮的节距,如何算出第三轮的具体位置?可以根据第三轮在两已知轮中心线上是最近距离,求出最短链长,但是不会算出第三轮的具体位置.我知道有两个解,平常都是用涨紧块涨紧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