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表面如何处理,喷油是什么工艺?

楼主(2010-07-19):
做的产品是路灯,其中有压铸铝件,表面现在是喷塑,产品做出来,容易掉塑而且也不好看,从南方买的样品看着比较漂亮,听说是喷油,以前没听说过这种工艺,这具体是什么工艺啊

网友(2010-09-05):
就是喷漆,电泳也不错

网友:
前处理没做好,所以漆膜附着力不好!

网友:
你在对压铸铝表面进行喷塑、喷漆等处理前,应该做一道表面的光整处理,表面抛光滑后,再做以上处理,那效果就应该比较好了,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研磨光饰机的,您如果有想考虑以上的处理,可以联系我。电话:15067261524。QQ:479739180。

网友(2010-12-21):
压铸铝  防腐蚀处理 很简单啊
前处理完后 加上SURTEC 650  就OK了  还有问题可以找我 QQ280917720

网友A:
应该就是电泳?喷涂结合力没那么好的。

网友:
喷涂的 结合里 可以
但是前处理的 要好
压铸铝处理还是要 选好的工艺

网友(2011-04-27):
应该是一种力架油吧,以前见过,比油漆要牢靠点

网友(2017-12-11):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电泳?喷涂结合力没那么好的。

对于常规国标12,电泳附着力应该比喷涂差吧;喷涂结合力主要看前处理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