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加工车间?

楼主(2010-07-19):
公司最近要建立加工车间,目的主要是完成公司样品试制及小批量生产,产品主要有钣金件也有一些机加工件。机加工主要有车、铣,应该怎么做方案呢

网友:
你想要基本配置还是豪华配置呢???这得说清楚

网友:
一台摇臂钻床 一台立式铣床 两台车床6140 6280 两台线切割 一台磨床 电焊机(机加工搞定)
一台剪板机 一台折弯机 小型台钻带攻丝的 氩弧焊机(钣金搞定)
关键是找个大师傅啊

楼主:
基本配置和豪华配置方案各写一个,现在先让报方案,领导估计要看看预算才决定

楼主:
没写过这样的方案,不懂如何写,我上网查了下各种设备的价格,相差很大,这怎么写,选哪个厂的设备呢,哪位朋友、高人指导下!

网友:
一台c616一台20摇臂钻一台立铣一台平磨加台台钻搞定。大约10万左右

网友:
你要建什么样 的车间,定位在什么档次,

网友:
机加工投资一点都不小!如果仅是做实验的话看你的零件多大了,根据自己的产品购买设备!我建议直接找加工厂家把,现在价格都很便宜的,比自己投资要划算多了。

网友:
老板有钱投资就买好的,没钱就将就弄,有钱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