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动平衡的阐述

楼主(2010-07-19):
风机动平衡的阐述
           1、
风机动平衡标准:如动平衡精度 ≤ G 6.3 (指位移振幅6.3mm/s)

                2、

一般动平衡机采用350 rpm720 rpm两种转速做动平衡测试;

3、一般动平衡机采用最大动平衡重量(Kg)命名型号;
4
、动平衡方法:加重平衡和去重平衡;

平衡对象:轴,风轮,皮带轮和其它转子

                                                                     6、平衡的原因:一个不平衡的转子将造成振动和转子本身及其支撑结构的应力(应力:材料内部互相拉推的力量,即作用与反作用力);
7
、平衡的目的:

    A,
增加轴承寿命;

B,
减少振动;

C,
减少杂音;

         D,
减少操作应力;

                             E,
减少操作者的困扰和负担;

             F,
减少动力损耗;

               G,
增加产品品质;

              H,
使顾客满意。

8
、不平衡的影响

                                                                    A,
只有一个传动组件的不平衡会导致整个组合产生振动,在转动所引起的振动会造成轴承﹑轴套﹑轴心﹑卷轴﹑齿轮等的过大磨 损,而减少其使用寿命;

                                               B,
一旦很高的振动出现,则在结构支架和外框产生应力,经常导致其整个故障;

C,
且被支架结构吸收的能量会使得等效率的减低;

                                     D,
振动也会经由地板传给邻近的机械,会严重影响其精确度或正常功能。

9
、不平衡的原因:

不平衡为转子(风轮﹑轴心或皮带轮等)的重量分布不均匀。

网友:
哦 学习了 知道了 谢谢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