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强度,用38crmoal去氮化好,还是45号钢去淬火好?

楼主(2010-07-19):
加工一根钻杆,外径65,内径的话45,我想增加其强度,你们说是用38crmoal去氮化好,还是45号钢去淬火好?

网友:
论性能来说,当然是38CRMOAI高级氮化钢要好于45号钢,但成本要高些。不知道楼主切削力有多大,45号钢韧性好,
你自己可以比较下,38CRMOAL,σb (MPa):≥990 屈服强度 σs (MPa):≥835
45号钢,σb 700MPa,屈服强度为550MPa,

网友:
氮化叫表面处理,为降低磨损用的,看使用场合,氮化层约0.5mm太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如果壁太薄,氮化后或淬火后会不会太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