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合理搭配---求助

楼主(2010-07-19):
写给斑竹,前段时间,小女在改造一套设备部件碰到不少轴承的问题,比如轴承的搭配,结构是否合理,公差的选择,轴承的承载能力能达到多少,等等问题,在论坛上发了求助帖子也……,所以有个建议,是否可以找些轴承使用的例子,大家一起分析分析,给我们这些小辈们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
改造设备最无语啊~ 先要看懂别人的设计,然后还要找出这个设计的不合理的地方,再在这个不合理的基础上找到相对合理的办法。。。。
轴承很麻烦,但是工作要求不高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吧,只要能够运转,没有噪声就很好了~
尽量的是过盈配合吧,, 当然这个要分主动和从动。

网友:
写给斑竹,前段时间,小女在改造一套设备部件碰到不少轴承的问题,比如轴承的搭配,结构是否合理,公差的选择,轴承的承载能力能达到多少,等等问题,在论坛上发了求助帖子也……,所以有个建议,是否可以找些轴承使用的例子,大家一起分析分析,给我们这些小辈们一个学习的机会。smilezsl 发表于 2010-7-19 20:15

首先得知道你原有设备何种设备,轴承配置,出什么毛病,改造目的。
否则,如何分析?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