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1.5m行程的铣床,要多粗的丝杠?

楼主(2010-07-19):
请教
做1.5m行程的铣床,要多粗的丝杠?

网友:
看精度,看载荷,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载荷和精度 楼上说的对

网友:
还要看转速,一般情况下50的丝杆应该够了

网友:
工件的精度 和载荷           当前长度: 1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看载荷和丝杠最高转速

网友:
普通铣床的话,1.5m行程的工作台,直径40mm的丝杠应该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