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用一段时间刃就烧化了---请教

楼主(2010-07-19):
朋友们
 最近一段时间, 我用的车刀很不好用,型号YT5,加工材料25~45号钢,  刀用一段时间刃就烧化了。    有时候刀刃上粘机削留把积削刘弄掉一看刀快也沾掉了一部分    是不是我的切削用量过大 /?   (直径200左右的活件   转速240转每分   吃刀量6~7mm(单边车外圆)走刀量0.45左右      请问大家 是刀具的问题还是切削用量的问题     现在又没有粗车 碳钢比较耐用的车刀 啊  。

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吧 小弟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顶 吧  没人关顾 啊

网友:
线速度150差不多啊,什么叫烧化啊,是焊接的吗?

网友:
你的刀具有没有涂层和断屑槽?
断屑情况怎么样?(切屑的形状和颜色)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有时又没事了,也弄不清怎么回事!

网友:
对20-45料,不论用硬质合金车刀,还是用高速钢车刀,只要切削参数选择合理,都不会出现烧刀现想。
YT5牌号的硬质合金车刀对中碳钢的切削速度是90—110m,调质料100——130m,按你加工材料的直径算下来已超过了150m。干不了几个活或者一挨刀就会打火花烧刀的。在金属切削加工时,不管是那类机床,第一件事就是先根据要加工的材料和外径、所使用的刀具材料所允许的切削速度来计算主轴转速。今后如对一些材料没把握的话,可先把切削速度选低一些,然后再慢慢提高,可避免稀里糊涂的就把刀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焊接刀  不存在图层问题  手工修模也不存在断削槽的问题  我以前用这样的线速度没事的   我估计是这批刀的问题

网友:
刀具材质可以考虑YT15的呀!我们粗车现在用YT5材质刀片不较少;工件材质你没有什么质疑吗???

楼主:
件材质没什么质疑的  刀锋利的时候  下的切削是银白色的   用一点时间就变蓝了

网友:
粗车用YT5 精车YT15可以,切削速度太高,尝试降低切削速度,另外可使用冷却液降低切削温度。通过增大前角,减少刀屑接触压力,也可以控制积屑瘤的产生。

网友:
YT5是非涂层的焊接硬质合金刀片,线速度太高了!

网友:
道具不锋利,把刀具稍微研磨一下,可能好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