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干钛合金的吗?如何干的更快

楼主(2010-07-20):
大家有干钛合金的吗?如何干的更快。我只干精加工,量不大,0.5mm,现在用的是瓦尔特D12r3的 s1400  f350,薄壁件,零件长3500mm,宽200mm,壁厚2mm,大概工字钢形状。领导还叫改进提速,大家有什么加工的心得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是钛合金什么牌号,TC6,TC4,还是其它的。是固溶了的还是没有,要说清楚,不过,这种料加工难度是有的,主要是在刀具的选择上和刃磨上。

网友:
车削俺就不专业啦。确实对刀具的选型与刃磨有很多的特殊之处。
如果需要削可以给你点见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tc6

网友:
我们公司自己加工TC4和TA3都很多,这些材料确实有点 难加工。粘刀,材料韧性好
难弄

网友:
难弄,找买刀具的,他们有定制刀排和刀头。

网友:
HRM120-R30 平头刀片 + 合金接杆

或者是DV-OCSRLN3120-R30-60铣刀

网友:
这个刀外观处理的很好,质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说你做的是什么工件,这种材料一般是用在航空航天上的,钛合金加工的难度主要是打孔,孔径20MM以下的好加工,20MM以上的就要看磨钻头的水平了,一般用钴钻,如果量大,建议用合金钻头YG8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