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此控制简单不(见图)

楼主(2010-07-20):
这是变频空压机的控制图
对控制不是很了解,请高手看下,做此控制难易度怎么样,难点是哪块,需要提供什么控制参数。

网友:
没具体玩过,不敢说
哪天和玩过的哥们聊会,不过还希望楼主先说下自己听到意见,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不知你想与什么控制比难易?普通变频器可以用DC4-20MA模拟量控制输出频率,调整电机转速。如果楼主想做变频器就有些难度了

附份简单些的控制图和变频器的接线图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
楼主是要做板子,还是用板子啊,用就没什么难的,照说明书来就可以了,哈哈

楼主:
楼主是要做板子,还是用板子啊,用就没什么难的,照说明书来就可以了,哈哈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做板子啦 就是做个控制图 给做板子的厂家 帮我做板子

网友:
做板子这个东西,实现简单功能吧,还凑合
但是算法要做好,就难了,没实际做过,所以不好说
但是做个步进电机控制和普通I/O通断的,只能说能用,和专业的比,还是有很大差距。

网友:
图纸不难,难得是你要知道每个接线端子的 作用比如启动、复位、报警、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