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零件要求硬度HRC80,谁能做?

楼主(2010-07-20):
谁能介绍一下那一种合金钢硬度能达到80度?
我这里有个小零件要求硬度HRC80,有能力做的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写错数了吧?你怎么检测呢?

楼主:
没有写错,在我的印象中最高也就65左右

网友:
哪有HRC80的啊  楼主         当前长度: 19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LZ再仔细看看,或找设计问下,我觉得应该是:HRB80。HRC80是不可能的。

网友:
表面做超硬化处理可以做到HRC90

楼主:
楼上兄弟,如果量比较大那零件成本会不会身高??

网友(2010-09-09):
HRC标准上确实没有到HRC80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合金钢材料HRC达到70的,表面处理之后还差不多

网友:
据我所知,还没有合金钢材料HRC达到HRC80的。

网友:
好像HRC最高不超过70吧。

网友:
HRA80还差不多,HRA最高有100的。